小白第一次修苹果1278问题。

楼主(2015-10-08):
平常修的本本也多,但是苹果也是第一次修,平常也都是装系统,和换苹果键盘。这次遇到一台苹果A1278.版号820-2530a。故障是不触发 充电接口灯先绿灯,然后变成黄灯,这个应该是在充电的把,不知道对不对,苹果的笔记本开关又是在键盘上,我也不好测试,所有想问下大家,主板上开关短接走哪里短接,是键盘接口上吗?

网友A:
在键盘接口,找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键盘接口,找图纸看看

SMC开头的一个在苹果里是什么,EC吗?

网友:
直接表笔可以化吧

网友:
肯定撒,你不知道啊

网友:
就在键盘接口上

网友:
找图纸吧,没经验还是别修了,为你好!

网友:
第一次修的话,先花点时间研究图纸。

网友:
接口不好焊线,就看它相连的原件

网友:
看图纸开关在第几脚,然后顺藤摸瓜找到开关线短接一下。

网友:
首先你要看得明白图纸和点图

开关是在键盘接口处  不触发需要查触发条件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一般都是在第5脚

网友:
你先短接第五脚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 有图纸 有点位的 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