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问题!

楼主(2015-10-08):
电源各路电压输出正常
测得   3.3V电压为 3.34     5V为5.13V     12V为12.02V

但是装到电脑上不能进入系统    只能进入到BISS界面    查看硬件发现找不到硬盘

更换硬盘数剧线 电源线接头(测得硬盘电源线接口电压正常)  仍只能进入到BISS界面

换个电源后一切正常 能正常进入操作系统

又换上不能进入系统的电源  开机运转到biss界面时   测了一下电压

测得结果 同上 正常    但就是找不到硬盘  不 能进入操作系统

在这想请教一下各位  这电源各路电压都正常 为什么 装机就是不行呢   ?

这种电源是哪出故障了呢? 我肯定不是电脑其它硬件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0-9 09:16):
待机电压为 5.18V   PG电压为 5.13V
拆开测量是拔掉风扇   短接红线和黑线  测各线电压无输出 (有待机电压)

再插上风扇 短接 电源起动各线输出正常  这正常么  ?应该不插风扇 也可以起动才对啊!

补充内容 (2015-10-9 09:17):
上面写错了 是短接 绿线和黑线

网友:
先拆开看看有没有怀孕的。

网友A:
量一下5VSB(待机),PG电压(5VSB旁边)。

网友:
先查一下电容......

网友:
重点查滤波电容看看如何

网友:
这个很可能电容爆了,滤波不良

网友:
示波器下,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BISS我也是醉了

网友B:
是指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BIOS吗???......

是指BIOS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5VSB(待机),PG电压(5VSB旁边)。

待机电压为 5.18V    PG 和 PS电压为 5.13V  这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