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掉电

楼主(2015-10-08):
N4030掉电  南桥 显卡不怎么烫 cpu巨烫风扇狂转  显示掉电  准备换HM57

网友:
先涮个BIOS看下咯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电啊?还有你测CPU电感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太冲动了   那么容易就干桥, 桥会死的很冤枉,N4030掉电确实很多原因导致  蛋疼 不要轻易杀桥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吧,别轻易就去动桥。

网友:
可能是CPU后面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别干桥,要干桥也要先报风险。CPU巨烫是否散热管不能导热?换过U试了没?

网友:
晕,掉电就换桥啊,有根据不啊?你还是先再查查电压,波波什么的吧。

网友:
刷个修改过的BIOS。

网友:
我欣赏你这样,三板斧下去再说

网友:
都显示了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查U供电是否稳定,温度高不?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桥的ME有问题了,改个bios试试,看看温控,不要轻易 动桥

网友:
刷个boss能行吗

网友:
修好了吗   我现在接到一个跟你的一样

网友:
先别换桥,测测电压先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亮机十几秒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先刷BIOS试一试吧

网友:
糟糕 我也遇到了  刷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