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技嘉MA78GM 无复位

楼主(2015-10-08):
原为本人是初学者加上基础差,但是很想学好主板的芯片维修,不懂的请大神们不要喷。稍微的指点我一下。我量CPU供电下管D级 有1.1V核心供电,,内存的主供电1.8V 铺助供电0.9 和3.3都正常的,还有桥供电,桥供电我就不太会量,直接量北桥附近的MOS管有3组电压分别为1.1V ,1.2V和1.8V左右,在量PCI  B16脚 有1.6V 应该是有时钟的吧, PCI A15脚为O V 没有复位。大概这样,下一步的话我应该怎么做 还是要在量哪里,求助大神,谢谢!!

网友A:
Io有没有发出PWROK。VRM  有没有发出VPMPWRGOOD 这是南桥发出复位的前提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没有发出PWROK。VRM  有没有发出VPMPWRGOOD 这是南桥发出复位的前提条件

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看一下复位开关是否为高电平,IO发给桥的PG信号和CPU供电信号发给桥的PG信号是否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复位开关是否为高电平,IO发给桥的PG信号和CPU供电信号发给桥的PG信号是否都有,

复位排针(RES) 是3.3V 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复位开关是否为高电平,IO发给桥的PG信号和CPU供电信号发给桥的PG信号是否都有,

IO发给桥有PG信号和CPU供电信号发给桥的PG信号怎么查呢?

网友:
我也是楼主这水平啊,我是没复位就干南桥啊

网友:
先把时序弄清楚了,你就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有,没有波形,有电压无波形也不行,现在的主板复位大部分由IO管,PCI的复位由SB管,查IO与SB的复位条件,查下IO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