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不通电

楼主(2015-10-08):
联想G505不通电。19V短路

网友:
用烧鸡大法呀楼主,这是绝招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如果没有短路为0的话,可以烧机来得快一些

网友:
这种情况烧机法是最快捷的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我也遇到一台同样19V短路的机子

网友:
烧鸡吧 不会就送修

网友:
看是电容短路还是电源上管短路了

网友:
应该闻到臭味了吧

网友:
最喜欢修的就是仁宝代工的主板,大短路..烧鸡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就是观察,电容外观上都能看得出来

网友:
上电   然后到处摸一摸

网友:
可以用烧机大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确实烧鸡大法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手都烧个电容印子,痛的很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详细啊。  估计是上管MOS 管击穿 或者是公共点滤波电容 坏引起的

网友:
烧鸡大法 一观察 二 摸温度 很好用

网友:
19V短路,先烧机,如果烧不出来就拆除直接接19V的场管。

网友:
19v 短路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是客户来探行情的,19V短路具体对地阻值是什么,什么厂家的板子,这些不说清楚

网友(2015-11-12):
路过,学习中,我觉得19V滤波电容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