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 APP80-PE 一体机不上电

楼主(2015-10-08):
原本是19V短路其中一组供电上管短路和隔离烧短路,修好短路之后。现在是待机0.02左右,3V,5V,1.2V待机电压都有32K,25M都有波。就是不触发,IT8770E的IO也换了也一个样。由于这个机子资料太少,打算换南桥试试,短路的那组供电就是给南桥供电的,不知大家可否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有IT8770E的电路图的话,可以测一下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B:
待机下南桥发烫吗?你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没有资料的话也只能先换南桥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IT8770E的电路图的话,可以测一下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呀

这个IO PDF没有找到,只找到8772的有些脚位不一样的。
哥们有没有这个IO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下南桥发烫吗?你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不发烫,USB的阻值也打了没有问题,其他的供电,USB供电也没有短路。哥们有没有IT8770E的资料,可否共享一下?客户也吹的急。

网友:
新机子没资料,连个IO都没什么资料非常不好修,全靠经验。触发条件以前都不少 ,现在更多。维修价格却创新低,我在此向师傅“节哀”。

网友D:
你看看SLPS3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SLPS3有没有被拉低

没有IO资料不知道是哪个脚?如果有这个IO的资料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O PDF没有找到,只找到8772的有些脚位不一样的。
哥们有没有这个IO的资料

没有啊,如果有就给你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发烫,USB的阻值也打了没有问题,其他的供电,USB供电也没有短路。哥们有没有IT8770E的资料,可否共享 ...

没有你想撤什么信号?你有电路图吗?截图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下南桥发烫吗?你打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你去淘宝找一下卖芯片的试试看看他们有没有

网友C:
RE: HP omni 305 APP80-PE 一体机不上电(已解决)

此机已修复。在此多谢各位同行的热心关注。
换了南桥也不行,待机0.018~0.02不触发,也是打算准备放弃时无意中发现问题的。此机设计是2组1.2V待机电压的。APL5920-1.2V这组是正常的,主1.2V无电压导致不上电。正常待机是0.027的。附图。

网友:
有图纸会更好

网友E(2015-11-21):
你这电流待机过高,我的也是骨头问题。换完显卡进BIOS,进PE正常,在系统下视频开全屏有点点花屏,不开全屏正常

网友F(2016-08-19):
这个机器有BIOS,吗

网友:
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查一下EC南桥的条件吗!!

网友:
苹果一体机不好修吧又没有点位

网友G:
我下这个机器的BIOS三个都是1M的不能用,原机是4M的,谁有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非常有用啊

网友:
试一下吧

网友:
  淘宝买一个图纸啊

网友:
IO的触发条件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厉害  厉害                  修机器真难

网友:
  加焊桥试一下啊 啊

网友:
先买个图纸试一下吧

网友:
这机器集成高 的

网友H(2016-10-07):
引用 网友C:
此机已修复。在此多谢各位同行的热心关注。
换了南桥也不行,待机0.018~0.02不触发,也是打算准备放弃时无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APL5920有1.2V,这边没有,一对4496换了,旁边的jl=DR也换了,还是不行。小白一个,不知道换什么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APL5920有1.2V,这边没有,一对4496换了,旁边的jl=DR也换了,还是不行。小白一个,不 ...

(RT8204AGQW) JL=BJ JL=BK JL=CA JL=CD JL= 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BIOS,吗

原来我是有备份的,一个月前我电脑的硬盘坏了,只找回大部分的资料,实在抱谦。这个BIOS论谈上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流待机过高,我的也是骨头问题。换完显卡进BIOS,进PE正常,在系统下视频开全屏有点点花屏,不开全屏 ...

如果排除系统,驱动问题,就查一下供电问题,重点在显卡,显存供电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RT8204AGQW) JL=BJ JL=BK JL=CA JL=CD JL= 全新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换JL=DR吗

网友:
这个情况也只能换个南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换JL=DR吗

RT8204AGQW 是JL=DR 的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BIOS,吗

由于 HP C30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下这个机器的BIOS三个都是1M的不能用,原机是4M的,谁有能分享一下吗?

我这个也是1M的。

网友I:
你怎么知道有2组1.2V待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知道有2组1.2V待机电压的?

当时也没有想到有2组1.2V待机供电的。当时的情况是大短路,查到主1.2V待机这组上管坏,1.2V也没有短路更换之后也没有主1.2V供电。APL1.2V这组是正常的。32K25M都能看到波,所以就没有太在意主1.2V这组待机供电。3V5V待机电压都有,由于没有图纸纸也只能换桥试了,换桥之后也一样这时就到了死胡同了。就想了想既然机子刚到手时是1.2V这组电压大短路造成的何不查清楚呢。就去掉1.2V上管打波,看到上管是一通电是有波的只是闪了一下就没了。就直接换1.2V这组供电IC JL= ,通电 这组1.2V就出来了。按开关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知道有2组1.2V待机电压的?

原来如此,楼主思维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