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302-v1.3-无内存供电简单维修记。

楼主(2015-10-08):
我之前卖的网吧机,好多年了有三片主板msi-7302不能启动我检测了一下全是无内存供电。
我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找到了v1.2的图纸,顺利维修完毕。感谢有这么好的论坛。

第一步:查得u8-up6103,第七脚位无开启电压。按图向下排查。1_8verf的来源

第二步,查看上图得知来自于,u23-up6261-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供电正常,但是第七脚没有发出1_8vref,看了一下图纸第8脚是en开启信号,这个第8脚en开启信号直接连到cpu供电管理ic-isl6323的vddpwrgd,请看下图

在论坛上搜索时,有一个兄弟发出这样的问题,要先出内存供电,再出cpu供电,然后才是开启桥ht总线供电,那么这个时候问题来了,u23-up6261没有接到cpu供电pg信号,如何才能开启内存供电,这顺序不对。其实这里的第8脚en只是用来开启第5与第6脚的信号,第7脚是只要这个up6261工作条件正常就可以发出。

这三片主板全是up6261的问题,更换了就顺利点亮,很抱歉实在是事情太忙客户在一边等着我就速度修理一下让客户载回去。

网友:
我是用qq把图纸截下来的但是他老是说不符合长度没有办法我只好把图发在下面。

网友:
哦我知道了,不能用在高级模式里用qq截图。

网友A:
up6261第八脚en是不是同时受slp_s3影响响呀,睇图纸也是连到slp_s3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B:
应该把芯片连接的第七脚的小三极管拆了供电应该会出来  有没有试过呢 修过很多这样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p6261第八脚en是不是同时受slp_s3影响响呀,睇图纸也是连到slp_s3

对的,也是会受到slp_s3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芯片连接的第七脚的小三极管拆了供电应该会出来  有没有试过呢 修过很多这样的故障

这片主板去除了没用,因为不是三极管的问题拉低了1_8Vref,而是的1_8Vref这个1.8伏的参考电压根本没有出来,所以拆了也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的,也是会受到slp_s3的影响

开机时,slp_s3为高电平吧?那么up6261第八脚en不也是高电平了吗?请教下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slp_s3为高电平吧?那么up6261第八脚en不也是高电平了吗?请教下

第八脚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1.8的高电平,才能出供电。

网友:
楼主内存有几个供电啊

网友:
这种故障,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