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i 开机logo后左上角fan error

楼主(2015-10-08):
请教如何处理…已经换了风扇貌似无效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A:
好像这个是通病,说是检测电路坏了,找图纸检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个是通病,说是检测电路坏了,找图纸检测一下看看

确实很通病  风扇检测系统过于复杂 bios无法屏蔽

网友:
通病,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