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C-M LX 跑 D0 98 96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10-08):
一块华硕的主板,型号如题。
现象能触发,跑码D0-98-96  然后不动了。
机器跑码的话感觉没什么大问题,先看内存,插上一根确认是好的内存,跑码一样D0-98-96.
既然插不插内存都一样,而且跑码只有一两个码,那么考虑是不是BIOS资料的问题。
电池放电,还是一样。考虑是否BIOS损坏,拔掉主板上的BIOS芯片,把另一个相同型号的主板上的BIOS取下来安在这块主板上。
上电,还是跑码D0-98-96  然后不动了。
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刷一下BIOS好了,但是这次换了BIOS之后还是跑码D0-98-96  然后不动了。
看来不是BIOS资料的问题,但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BIOS芯片的8个引脚时问题出来了,量到第7脚时电压为0V,本来应该时3.3V才是啊,因为客户比较着急,直接飞一个3.3V的电压到BIOS芯片的第7脚,再开机,一路顺利,直接亮机。这就是今天个人维修的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在BIOS旁边有个822换了就OK

网友:
ls的意见可以参考

网友:
我遇到过两块这样的主板,第一块没修好,第二块换了IO好了

网友:
情急之下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