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9600跑2A

楼主(2015-10-08):
GT9600有时能检测过,但花屏,可多数时候跑2A不过,特别是连接显示器,一准出现2A,请指教解决一下。

网友:
怎么不先测一下主板上的电压呢

网友:
主板是技嘉es3g,用其他的显卡正常。

网友:
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只要重新回憾主芯片即可~GT9600用G92核心製程久了容易造成空焊~進而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