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坏了吗?

楼主(2015-10-08):
有4台显示器不亮 换了驱动板就可以用~是驱动板坏了吗?还是说要刷过编程?谢谢答复的兄弟。驱动板B.NTA92C 9397

网友:
换了驱动板就能用,肯定就是驱动板坏了,如果是程序坏的刷就好,如果不是就只能查了

网友:
是一样的型号吗,如是一样 那值得研究是个通病,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刷刷看吧,试一试

网友:
你这是通用板呀,刷程序试试,,

网友:
换了就好,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啥现象,各路供电如何

网友:
代换就好,反正便宜

网友:
把程序刷一下试试不就晓得了!

网友:
现象没说清楚,知道你说板坏

网友:
刷程序或者换驱动板的大芯片,再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换了好了还不能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