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的维修,就是奇葩思路

楼主(2015-10-08):
这联想品牌的主板,不开机竟然是因为cmos电池没有电啦!奇葩,换号电池,跳线重新一跳又好啦

网友:
有些品牌机电池沒电,会不开机的。

网友A:
这个主板都是这样的呀,只能说你修的少,没有vbat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都是这样的呀,只能说你修的少,没有vbat是不行的

是的,以后多跟大哥哥学习经验

网友:
在有的主板电路图中看到,电池经过一个大的电阻和二极管然后进了南桥(或IO了),应是检测电池电压的吧,低了就不开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个通病,遇到很多块了

网友:
看来还是修的少了

网友B:
不用跳线,只换某某池就行了,注意设置下帖子权限,避免以后用户自行解决。我只是建议,我们的经验就是被无形中出卖变得不值钱的

网友:
很多V星主板电池没电也是不开机的

网友C:
这个板子的电子没电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我觉得任何厂家都应该学习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故障了!!楼主捡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跳线,只换某某池就行了,注意设置下帖子权限,避免以后用户自行解决。我只是建议,我们的经验就是被无 ...

说得对!楼主这个是很好的经验,这样的帖子要设置高点的权限!

网友:
赶紧设置权限吧,要不我们没法赚钱了

网友:
666我这个还不知道啊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很多板子都这样

网友:
这是联想的通病,我以前修板的时候10块有9块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的电子没电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我觉得任何厂家都应该学习

你说的太对了,一大福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楼主这个是很好的经验,这样的帖子要设置高点的权限!

是的,很逗道理,我们吃的技术饭

网友:
晕了、这个很正常的吧?....你再去找AMD的试试看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