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辙求教论坛各位前辈服务器电脑主机通电指示灯亮不触发的原因

楼主(2015-10-08):
求教论坛各位前辈服务器电脑主机通电指示灯亮不触发的原因!服务器品牌戴尔2代机器,英特尔主板,单路的,:T300,起初怀疑电源有问题,身边又没有同样的电源,于是自己就改了个电源(对照原电源的引脚线路进行改装的电源),上电试机主板指示灯亮,依然不触发,按下按关键开关建上的灯不亮,原来的电源通电按下开关键键上的灯亮,

网友:
补充:请问那个面板里面有英文字母在流动,不知道什么意思,英语不怎么好,请问是不是一种故障代码呢?

网友:
哥们说的清楚点发个图也好帮你分析最烦啥也不量上来就问通病啥的要学会分析

网友:
你图片上的英文看不清楚,要不上个清楚 一点的图片让大家 也帮忙想办法?

网友:
那英文应该是一种故障信息,你把完整的记下来翻译下可以知道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