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电路中有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2015-10-08):
DELL 15-3542 笔记本 待机芯片TPS51225 的 20脚为EN1
手头上现有一台机器 EN1为0。2v 不触发 拆掉PD101可正常触发

此信号连着一个元件PD101

这个元件的具体作用拆掉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网友A:
我手上的也是这个芯片又问题,也是不触发,我已经购买 个芯片,明后天就到了

网友B: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当然不触发D101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楼主最好截个图

网友C:
EN1应该是个3V的开启信号啊。可以触发应该不能亮机吧,这个芯片好坏,我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D:
你拆掉了,就是悬空嘛。悬空默认为高

网友E:
续流的作用吧??

网友F:
没有图纸 不好准确定性 PD101的去处  可能是温控等开启信号

要是去掉正常 你可以测试下 要是一切正常也可以

网友G:
这个芯片是很爱坏,以前换过好像也 没好。

网友H:
楼主,你截个图啊?你说的PD101,我们也没看到图纸啊?

网友:
现在很多高档机器用的都是这些芯片住了

网友I:
有可能PD1的去处是温控电路或者保护电路之类的电路

网友:
如果此管是对地的,应该是过压保护与防静电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3代经常用 坏很多

网友J:
你不如发原电路图纸

网友:
截图发上来,没有图纸怎么分析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过楼主说得不详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也是这个芯片又问题,也是不触发,我已经购买 个芯片,明后天就到了

已经换过芯片了 不是芯片问题 可能就是PD101坏了 没有代换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当然不触发D101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楼主最好截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当然不触发D101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楼主最好截个图

的图传错了在这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没有出来,当然不触发D101这个二极管是干嘛的?楼主最好截个图

PD101的图在20楼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1应该是个3V的开启信号啊。可以触发应该不能亮机吧,这个芯片好坏,我换了好几个了

不是芯片的事 我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掉了,就是悬空嘛。悬空默认为高

嗯 这个元件看起来像两个稳压管 具体起什么作用图纸上没说明 高压太高时起保护作用?

网友L:
起过压保护作用,没有的话,取消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图纸 不好准确定性 PD101的去处  可能是温控等开启信号

要是去掉正常 你可以测试下 要是一切正常也 ...

DELL LA-9981P.pdf

DELL LA-9981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L:
起过压保护作用,没有的话,取消也行

高于3.3 太多时击穿保护对吧?

网友:
这个与BIOS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已经换过芯片了 不是芯片问题 可能就是PD101坏了 没有代换元件

我的待机都发烫,不正常啊!你换过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续流的作用吧??

这个不是续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是很爱坏,以前换过好像也 没好。

换了还不好一般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截个图啊?你说的PD101,我们也没看到图纸啊?

截图发在20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PD1的去处是温控电路或者保护电路之类的电路

PD101下面接的是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也是这个芯片又问题,也是不触发,我已经购买 个芯片,明后天就到了

我的这个不是芯片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不如发原电路图纸

网友:
要是去掉正常 你可以测试下 要是一切正常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传的图传错了在这补上

注意看电路中的EMI,意思为电磁干扰,再看元件参数L03ESDL5V0CG3,当3V_EN/5V_EN小于5V时芯片开启电压得到实际的电压,当高于5V时会将一部分过稳压二极管释放到地,使3V_EN/5V_EN始终稳定在5V以下。

网友:
修好机器, 客户满意就是硬道理

网友:
你这个二极管坏了找个稳压二极管换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的这个不是芯片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了

我的貌似也不是芯片问题,刚换了一个,还是有点短路。烫手,你的待机烫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的这个不是芯片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了

你的现在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个稳压二极管,要不要无所谓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的现在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

本来拆了PD101好了测试没问题 用了一天现在又不行还是没有EN1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的貌似也不是芯片问题,刚换了一个,还是有点短路。烫手,你的待机烫手嘛?

我的不热 电流0。002 没有EN1 所以没有3 5 V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的不热 电流0。002 没有EN1 所以没有3 5 V

这个芯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装好,还是短路,我晕死哦
这个芯片你怎么装上去的?吹上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来拆了PD101好了测试没问题 用了一天现在又不行还是没有EN1

PD101是什么??

网友:
组合稳压管 三个脚 一个接3V EN 一个接 5V EN 一端接地  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装好,还是短路,我晕死哦
这个芯片你怎么装上去的?吹上去嘛?

其实是吹上去也行 焊上去也行 我一般是吹上去 如果不正 再吹热摆正 如果连锡 或空焊 再用烙铁 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其实是吹上去也行 焊上去也行 我一般是吹上去 如果不正 再吹热摆正 如果连锡 或空焊 再用烙铁 焊好

吹的时候加阻焊剂嘛?

网友:
吹焊都加 检查结果时刷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吹的时候加阻焊剂嘛?

兄弟,在嘛,我就等你的经验了

网友:
楼主到底搞好了没有?很期待你这个结果。

网友:
这个元件拆掉不影响什么,还是找别处吧

网友:
感觉和防雷击6脚  的作用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来拆了PD101好了测试没问题 用了一天现在又不行还是没有EN1

这机器没图纸吧?EN1/EN2要按下开关后才会产生,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原来是5537,我还以为是3542.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拉低了

芯片换过了 阻值比较大

网友:
这个是个放静电管,可能击穿,把电压拉低吧,这个不装也没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兄弟,在嘛,我就等你的经验了

加啊  我用的是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
这个不装也没事

网友:
是个防静电管!

网友:
拿掉后可以正常 用 一天后又不正常了 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啊  我用的是质量比较好的

我一加,加热后,就看不见芯片的脚有没有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