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瞧一瞧了哈,又一起硬盘引起的花屏!

楼主(2015-10-08):
  机子是联想G475,硬盘客户换成了固态的,拿来的时候开机logo一闪就花了,而且还花得一塌糊涂,起初以为是屏或者显卡这一块的问题,刚准i备换个屏试一下的时候,忽然想到开机LOGO都能正常显示,只是进系统的时候花了,可能跟系统有关,就拿优盘进试试,没想到还真不花了,后头拿了一个旧的机械硬盘装上重装系统,显示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硬盘引起花屏的不多,但不是没有,之前已经有一些同行发过贴了,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没法深究,因为我也没那能耐,只能立个帖子给各位同行瞧瞧,以后遇到类似的现象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系统引起的花屏 还是硬盘坏了?

348221773 -5 山寨
痛在灵魂深处 -2 硬盘坏了还能进系统 ?
杨方斌 -5 固态硬盘坏了还能亮?

网友:
硬盘引起的,把硬盘mbr重建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个A1466也是硬盘引起的花屏

网友B:
重建MRB能行吗?这种一般都是硬盘物理上的或逻辑上的坏吧!

网友:
我还遇到过光驱引起花屏的呢!!!!!!!!!!!

网友:
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最小系统法可以试出来吧。。。

网友:
长见识啦多谢分享

网友:
记住了  硬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硬盘引起的花屏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C:
硬盘什么故障引起的花屏?有说数据线坏引起的,有说要重写MBR的,有说重装系统可解决的,有说硬盘供电不稳导致的,原因真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046-1-1.html这有一篇讲这一故障,原因也是猜测的,只是代换解决。

网友:
硬盘花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碰到过,花成这熊样,没见过

网友:
这也会引起花屏,奇怪。

网友:
见识是长了,可是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找到啊,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我觉得你若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不知道有多少人崇拜你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第一次看到,真是站姿势了!那位大神能解释下什么原先照成的?

网友:
长了见识,谢谢分享。能找到影起的原因就更好了。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只能说硬盘输出的全是乱码导致的

网友:
是每次开机都花吗

网友:
一看见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比较少见

网友:
没见过啊。

网友:
至少我没有碰到过.不过听说过!

网友:
硬盘引起的花屏还真是第一次听到,一般都会直接判断为显卡或者内存。

网友:
硬盘可以引起花屏,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也没注意过。我一般都考虑是显卡 显存 屏 屏线什么的。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有点道理 完全有可能

网友:
硬盘导致花成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分享辛苦了,请多发这样好帖

网友:
硬盘为什么不能引起花屏,所有数据都从硬盘读出到内存,再到显卡,读出的数据有问题,到显卡花,我觉得不为怪,8年中不低于5次。

网友:
感谢, 我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系统花屏就遇到过。

网友:
驱动的事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多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
一个电脑同时有独显和集显,如果是显卡造成的花屏时,如何判断是独显故障还是集显故障

网友:
我以为完美解决了呢?要是给我碰到,我三天不吃饭也要完美解决它。不行就致电给售后。给SSD厂家

网友:
硬盘硬件故障 直接换硬盘!
guixu1741
嗯,等客户回话ing。
详情

网友D:
系统引起的 不是硬盘
guixu1741
应该就是硬盘的问题,进PE拷数据都卡得要死,我都要怀疑它是不是有坏道了。
详情

网友:
上次遇到个进系统一直报警死机的,也是换的固态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实在不可思议

网友:
长姿势了  以前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下次可以注意了

网友:
看来知识还是要不断更新,不能靠经验

网友:
品牌的固态盘没有发现出现过,不知名牌子的遇到过多次。

网友:
我遇到一个 USB改风扇常转 引起的花屏

网友:
这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硬盘导致吧。。。。。。。

网友:
听都没听说过,那个坏硬盘没重装一下系统试试吗?会不会是显卡驱动造成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什么故障引起的花屏?有说数据线坏引起的,有说要重写MBR的,有说重装系统可解决的,有说硬盘供电不稳 ...

遇到过很多你的连接那样的这种花屏没见过的有点严重一般你发链接的那个额花屏做安装版系统能解决百分之5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盘什么故障引起的花屏?有说数据线坏引起的,有说要重写MBR的,有说重装系统可解决的,有说硬盘供电不稳 ...

MBR只是一个引导记录,在分区表中占用440个字节,怎么会引起花屏呢?重建MBR,就是重写引导记录,用来解决不引导的问题,和花屏不粘边吧。

网友:
这些问题不好了解,只要能帮客户解决不花屏就可 以

网友:
谢谢分享,少走弯路

网友:
你用他原来的硬盘重装系统看看还花不花啊,是不是硬盘?还是说是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花瓶很少但是有了发现不了啊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客户在哪里换班了  用了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进系统就花屏! logo正常的  最开始给他换了屏 一样的!后来给他重装了个系统好了!硬盘坏的不行 也不愿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引起的  不是硬盘

应该就是硬盘的问题,进PE拷数据都卡得要死,我都要怀疑它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6年从业经验没碰到过硬盘引起的花屏。。。。。

入行半年就遇到了,我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MBR只是一个引导记录,在分区表中占用440个字节,怎么会引起花屏呢?重建MBR,就是重写引导记录,用来解 ...

还有说硬盘数据线接触不好也会引起花屏的,但没有权威的结论,都是替换解决了才说是硬盘故障引起的。毕竟修好就是王道。我也期待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硬盘怎么会引起花屏的?期待中。。。。。。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还真是少见!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硬盘花屏的

网友:
这也是没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学习了一点,没见过硬盘盒光驱引起的花屏。

网友:
真是奇葩 内存有花屏的 硬盘也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原来的硬盘进PE都慢得要死,拷贝数据都简直没法拷。现在还在等客户回话。

那就换硬盘,要不然也没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识了,下次不会直接干显卡了

板载一般还是不要急于干

网友:
硬盘引起的花屏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
硬盘影响花屏,没碰到过,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建MRB能行吗?这种一般都是硬盘物理上的或逻辑上的坏吧!

这个怎么可能是坏道引起的 系统引起花屏俺也遇到过  过logo全屏显示F  换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真是稀罕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固态的引起花屏到第一次看见

网友:
这是硬盘坏了还是什么情况引起的啊!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这个真没有见过,怎么会改风扇引起花屏?

  应该是滤波不好 引起的有干扰, 反正我给线焊下来  就不花了  HP  CQ42

网友J:
看顾客用的 固态硬盘是什么品牌的 ,就怕是一些杂牌,或者山寨的吧

网友:
硬盘引起的花屏有,但不多见!也易判断。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

网友:
最小系统法可以试出来吧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还真没遇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顾客用的 固态硬盘是什么品牌的 ,就怕是一些杂牌,或者山寨的吧

金士顿的。

网友:
第一次遇见,长见识

网友:
   我有遇到 内存引起的。 误干了显卡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故障很奇葩

网友:
最近碰到过DELLL的机器换硬盘后进系统不定时出现花屏现象,后面发现其实是显卡驱动问题,上官网下载驱动装好后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个A1466也是硬盘引起的花屏

苹果AIR硬盘引起的花屏  怎么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   省的以后看到花屏自己粗心说不定直接干显卡什么的了

网友:
这是稀奇了没遇到过,遇到过内存引起花屏的

网友:
  呵呵 我真没想到 这也会导致啊?、

网友:
硬盘也能花屏  没遇到过啊

网友:
重写MBR就好了

网友:
这个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很早了,IDE 40G的

网友:
长知识了,收藏了。

网友:
硬盘引起的啊?没见过,我要是遇上了,真得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硬盘导致花屏的帖子,长见识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固态硬盘引起花屏,第一次知道

网友:
我遇到过 Y450进系统8个屏  做系统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硬盘引起花屏,LOGO正常显示的话就注意其他引起的花屏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有坏道导致的花屏

网友:
我遇到过硬盘有坏道导致的花屏   固态硬盘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
硬盘引起花屏还是第一次听说,还没见到过,看来以后遇到要注意下了,楼主不知道有没有找到硬盘花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AIR硬盘引起的花屏  怎么解决了?

换PCIE_SSD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一起成长

网友:
硬盘花的遇到过一次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几次,但我碰到的都是进系统后驱动都装上了,可是显示的就象是没有上驱动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可以借鉴了

网友:
做下低格,可能是新型的病毒也说不准。引导型病毒就是这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系统引起的花屏 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我上次是一开机就花屏,之后我把硬盘装了个盒子当移动硬盘用感觉也没什么地方坏的

网友:
如果是硬盘引起花屏,那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是不是也会花屏呢 ?

网友:
呵呵!又长见识了 不错啊!

网友:
显卡驱动引起的吧  在进系统的时候调用的显卡驱动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还真有点讲不通!

网友:
一看见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硬盘导致花屏的 以前有修过硬盘导致白屏的 学习了!

网友:
hi啊有这种事啊   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难想到  学习了

网友:
这还真是头次遇到 下次注意下

网友:
分区表出错会引起花屏

网友:
前年遇见过一个华硕的、当时还没过 保修
装不上系统   硬盘挂别的机器装上去了
装回来不显示了
后来硬盘关机插拔又好了

网友:
遇到了  ACER 4520 开始不显示 干完 亮 过了LOGO, 不插硬盘 就花。 还把MCP67换了   走了好多弯路啊

网友:
这个真是比较少见。

网友:
硬盘能引起花屏  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也可以,都没往这方面想过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见过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见过,硬盘还引起花屏,

网友:
这样出现好判断,楼主不错

网友:
我去,真是花的淋漓尽致

网友:
我遇到的花的就没这么漂亮    都是些小方块花格

网友L:
引用 网友E:
MBR只是一个引导记录,在分区表中占用440个字节,怎么会引起花屏呢?重建MBR,就是重写引导记录,用来解 ...

会,这一引导记录出了问题,可能引发花屏故障,至于原因,我们水平有限,无法分析出具体原因来,但能想到的就是:此时BIOS把启动权柄交给了硬盘,首先读的就是MBR,而BMR出错了,你让电脑显示什么?根据不同的坏法,就有不同的显示。有的是黑屏、有的是一个光标闪动,有的是花屏,如楼主的大花,有的是小花,就是几个零星的色块(我遇上三例都是机械硬盘,显示的是零星小花块)。通常重建MBR重装系统可以解决问题,不用换硬盘。不过固态硬盘会怎么样,没试过。

网友:
我们也有一个同事遇到  什么都弄了 还花屏     后来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真够怪异,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注意

网友:
这是第二次看到说硬盘故障引起的花屏.不知硬盘装在其它机器上会是怎么样.或者重装系统能解决吗.

网友:
MBR可以解决

网友:
我只能表示没有遇到过 BIOS引起的花屏我倒是遇到过。。。。

网友:
不多 之前遇到过硬盘引起花屏的 但是没楼主这个花的那么厉害

网友:
好经验呀,这个是闻所未闻呀。以前修机子真的要细心了哦,把所有不可能的事都可能地想一下

网友:
这故障很少见。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花屏的还真没有往硬盘方面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会,这一引导记录出了问题,可能引发花屏故障,至于原因,我们水平有限,无法分析出具体原因来,但能想到 ...

MBR只负责引导,引导后才调用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引导起来,你让电脑显示什么?你也说了,修复MBR后重做系统可以解决遇到的花屏故障。很明显,还是调用操作系统过程中出错的问题。你试过没有,如果只修复MBR,而不重做系统可以解决遇到的花屏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MBR只负责引导,引导后才调用操作系统。如果没有引导起来,你让电脑显示什么?你也说了,修复MBR后重做系 ...

没错,MBR只负责引导,引导出错一样会花屏,而且,那时候,根本还没到引导系统那一步!更多地是看到MBR出错的硬盘导致什么都不显示,系统直接死机,必须按复位重启或者按关机键关机,修复MBR后如果系统本身引导文件没有问题的就会引导系统!
感觉就是你太小看了MBR那440字节了哎,不相信它的威力,请查一下WIN98以前风行世界的CIH病毒以及现在鬼影、新鬼影,它们都是动了MBR,但是引发的故障却都不是小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硬盘引起的花屏

网友:
什么原理,硬盘导致花屏

网友:
我还试过硬盘坏了,开机电流0.15,还以为缺分组

网友:
直接进PE系统

网友:
是硬盘质量问题还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这可真是没遇到过呀

网友:
好少见的故障

网友:
硬盘还能引起花屏的  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现在的机器问题真好  各种引起的花屏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引起供电不正常花的

网友:
花的比较独特  或许我会以为是显存

网友:
这个机子有这样的通病,已经遇到两台了

网友:
硬盘引起的还真没有碰到过诶。。

网友:
遇见的少

网友:
没遇见过 .什么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