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的黄12v输出电流可以通过改电路提高吗?

楼主(2015-10-08):
有木有修ATX电源的大神啊  这高压玩意小弟原理知之甚少!  谁知道这个黄线12v输出的电流偏小  不够我需要的要求  怎么能把电流输出增大!  改电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还请 有相关经验的大神来指点指点啊!!!!!!!!!!小弟谢谢了  急需啊~!!!!!!!!!!

网友:
占沙发  混人气  大家都来帮我瞧瞧啊!!!!

网友:
畅所欲言  只要您知道的  别吝啬回复   也许您的只言片语 可以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A:
那你把12V的电源电路加大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没人?、??????????

网友B:
要改的东西多,管子,变压器,还有后面的小件,还是换一个电源得了

网友:
这个好难啊 不知道你是怎么确定12V的电流小的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C:
前后级大滤波电容要加大,开关变压器要换大功率,开关管换大电流的,

你的过流保护还要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12V的电源电路加大电流就可以了

兄弟这说了等于白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改的东西多,管子,变压器,还有后面的小件,还是换一个电源得了

看来也只能重新换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后级大滤波电容要加大,开关变压器要换大功率,开关管换大电流的,

你的过流保护还要取消,

后继输出的电流怎么通过电阻去分压  然后还能保证电流波动不会太大呢?

网友:
如果12v电流增加不多可以自己手工改绕组并把整流管和电容加大,不过很麻烦的,建议换一个电源吧。

网友:
你准备给什么东西供电啊,------12V不是直接用来带负载的吗,

前级高压滤波用----------560UF/200V或680UF/200V的大电解,

后级12V低压输出----------用3300UF/16V或4700UF/16V电解,

网友:
主控芯片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大点的电源呢?

网友:
从来没这样搞过,个人觉得这样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