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最新CPU供电VT1318M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08):
    最近修了几台新机器不出CPU供电的,测CPU供电时发现就3个芯片和一个电感,芯片VT1318M、T1323SFC,大家都分析下这个芯片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看都看不清 怎么分析?图纸上传一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都看不清 怎么分析?图纸上传一份看看

11310-2 LSS-1 E49L 图纸论坛里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342-1-1.html

网友:
这玩意还真信不知道怎么工作的。。碰几台了!!

网友B:
很明显,上下MOS管被集成到芯片里面了,而且里面的上管用的不是19V。因为芯片外部没接19V。我只知道这么多,楼主肯定有所研究,来说说看。

网友C:
小pwm芯片和管子集成一起的bga封装芯片也早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上下MOS管被集成到芯片里面了,而且里面的上管用的不是19V。因为芯片外部没接19V。我只知道这么多 ...

那里,我就是不懂在请教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pwm芯片和管子集成一起的bga封装芯片也早出了

这个我知道的,你没看见2个芯片控制一个电感,这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D:
楼主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种新型供电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种新型供电的工作原理吧

我要是知道,早就发帖告诉大家了

网友:
MOS管被集成到芯片里了呗!我等小白只能认为是集成度又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知道,早就发帖告诉大家了

实际上供电芯片只是集成度提高了,但是工作原理基本还是一样的,PL4301只不过增加了倒相滤波作用。

网友:
我找了找电子元器件的网站很多网站都没这玩意的pdf要是有分分钟秒杀不然看不懂也是白费

网友:
thinkpad好多都这样,郁闷中‘

网友F:
这个新东西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新东西不好搞

是啊,光焊接就很难了

网友:
cn1990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特么干在我的帖子里灌水!

网友G:
内部集成了 很多现在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部集成了 很多现在都是这样

嗯,是啊,维修难度高了

网友:
电感也是一个双线圈所以这个电感是个双路

网友H:
哎,,现在的供电CPU都BGA了,,0.3的珠,,难焊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哎,,现在的供电CPU都BGA了,,0.3的珠,,难焊死了

呵呵,是的啊,特别是还要给芯片植球

网友I:
我这边也有一台,开始是PU4301  VDDH短路,拆掉芯片不短了,今天订了个VT1323回来吹上去不短路开机跑马0.33  就是不出VCC_CORE   VCC_GFXCORE      有修好的朋友吗?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也有一台,开始是PU4301  VDDH短路,拆掉芯片不短了,今天订了个VT1323回来吹上去不短路开机跑马0.33 ...

这个芯片不好焊,容易连锡,我第一次焊的时候也是这样,焊了几次电压才出来

网友J(2015-11-10):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也有一台,开始是PU4301  VDDH短路,拆掉芯片不短了,今天订了个VT1323回来吹上去不短路开机跑马0.33 ...

我今天也有一台呀E49L,来的时候是进系统掉电,我就加焊了一下这个玻璃管子,轻轻碰了一下居然连锡了,然后取下来重植0.3的珠子额,装上去开机不亮机了,CPU供电不出啊。哎!

网友:
MOS管到芯片 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也有一台呀E49L,来的时候是进系统掉电,我就加焊了一下这个玻璃管子,轻轻碰了一下居然连锡了,然 ...

我的没搞定,后来换板子。。。

网友:
看不到啊,描述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