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无待机

楼主(2015-10-08):
88731  2脚没电压 22脚19v  ,芯片换过,3脚有3.1V 为什么2脚就是没电压。问高手解答。

网友A:
那就是这里问题 测量pr142  2脚是否有电压19V 下面就是分压 你不会就是会换芯片吧 应该短路或者断线就是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网友:
电容应该没问题,打下二电阻的值。

网友:
打一下对地值看看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里问题 测量pr142  2脚是否有电压19V 下面就是分压 你不会就是会换芯片吧 应该短路或者断线就是2个 ...

pr142不是空的吗

474080434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明明是求助贴发经验贴

网友:
不可能空吧 这个是分压进来电给ACIN的 分压成立才会输出 ACOK

网友:
先打一下2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看PR142这个电阻是否有问题了,如果不正常那就先看一下下拉电阻及电容,如果正常那就是芯片的事了

网友:
VIN电压有的话就测一下芯片2脚外接的2个分压电阻以及电容PC113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