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31T-M5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0-08):
有两个方正的g31一样的毛病复位亮不跑码CPU无供电.换IC还是那样 网卡拆了7552拆了.io换了。
求大师啊!!!!

网友:
条件都满足还不跑,南桥有可能呀

网友:
南桥有可能呀

网友:
CPU无供电就换IC?至少要查查IC的供电,开启等信号吧?

网友: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BIOS不大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