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内接正常外接无显

楼主(2015-10-08):
我看到很多帖子都说接上VGA线电脑有反应但是无信号输出,我这个也一样,能听见“bong dong”也能检测到屏,但画面就是不输出到显示器,笔记本自带的屏是正常的,说实话这个电脑是自己用的,要经常测试些显示器,所以想把它修好,但又无从下手,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此功能是在修一台该死的显示器时突然出现的,刚开始两次外接正常,第三次插上去怎么都不显示,我以为是驱动板问题,把我害的好惨。还有图中的VGA热传感器是什么鬼下面呈上部分图纸

网友:
就是显卡的温控芯片。不显示与它应该没关系。经常插外接,看看是不是防静电的管子烧了。

网友A:
有波波么?  查接口有无5V供电,波波打  CLK   RGB 信号么  外接不输出  还没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波么?  查接口有无5V供电,波波打  CLK   RGB 信号么  外接不输出  还没修过呢

木有波波

网友:
这种情况好次遇到过,不过不是Y450,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好像是VGA接口旁边一个6脚的芯片烧了。换了就好。

网友:
电脑有反应说明显卡读取到了显示器,只是信号传输有问题,查R G B H V 这几路通道。

网友:
看看接口联接还是OK的

网友B:
这要换显卡啊    Y450我就没焊好过

网友:
不是接口的时期吧

网友:
99%不是接口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换显卡啊    Y450我就没焊好过

这冲动的小思路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U23坏,一开始想怎么简单怎么来,先用风枪吹了会显卡外接无显,再吹,再接,还是无显,直觉告诉我不是显卡问题了,找图纸,量13脚只有0.9V,换掉U23,外接联想LOGO出来了

网友C:
楼主,请问下这里的14脚和15脚是否也是拥有电压呢?修到一个一样故障的机器,更换U23后出来5v电压了,还是外接不显示,这里测量14脚没有电压,不知道对不对。。。请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下这里的14脚和15脚是否也是拥有电压呢?修到一个一样故障的机器,更换U23后出来5v电压了,还是 ...

14脚当然也要有电压,你U1换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4脚当然也要有电压,你U1换了没有?

谢谢楼主了,我请教了下老师父,说没有示波器14脚测量不出电压(我只有万用表)我接着更换了U1,用万用表测量着还是没有电压但我接上外接试了下能显示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了,我请教了下老师父,说没有示波器14脚测量不出电压(我只有万用表)我接着更换了U1,用万用表 ...

维修不易,好了就好

网友:
电脑有反应说明显卡读取到了显示器,只是信号传输有问题

网友:
主要查外接电路看看。。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