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上电源或电池,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5-10-08):
HP 2560P  使用3年多了,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笔记本插上电源或电池,不开机,风扇就一直高速转
开机了反而正常,但是关机后风扇仍是高速转
BIOS中已经关闭“风扇一直开启功能”了,故障依旧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请大家分析下原因

网友:
送修吧 专业人士可以 避免扩大故障

网友:
你自己估计拆装都是问题,就不说怎么修了!自己的电脑,还是别乱来

网友:
这估计是+v5a到+v5s控制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 修吧

网友:
直接送修, 专业问题专业人士解决

网友:
建议直接送修,如果不影响使用将就用也可以

网友:
送修,专业的东西不是随便弄弄就能好的,况且你也没有焊接的技术和工具。

网友:
送修 !送修!

网友:
应该是有管子击穿了,查下风扇的供电是谁给的,

网友:
多半是BIOS

网友:
看看供电,不行刷BIOS

网友:
如果感觉不影响使用就不要管了,要不就送维修店把,估计是主板上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