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

楼主(2015-10-09):
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 pin ที่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รู้
1. และ 2  B+ วัดไฟ ต้องได้ประมาณ 19 v.
3. ขา En หรือชุดไฟ on ต้องได้ประมาณ 3.3 v.
4. ขา adj เพิ่มลดตามการปรับความสว่าง
5 และ 6 ขากราวด์

网友:
这是中国网站 请发中文。

网友:
这哥们不是外国人吧

网友:
看不懂啊  外文

网友:
LZ 骗分的吧

网友:
看图片好似高压条?

网友:
好像是高压板的  控制芯片坏了,阿拉伯文看不懂

网友:
芯片坏了, 直接换

网友:
他的意思是
销需要知道细节
B +和2灯约19 V测量
在开启或在需要约3.3 V
根据脚的亮度降低
腿和6环绕

这个*脏话*的说的是泰语

网友:
大哥 完全看不懂

网友:
现在这么国际化了啊。

网友:
看不懂啊 发中文啊

网友:
看不懂他写什么。换根高压不就完事了

网友:
说的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