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老苹果笔记本开机白屏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5-10-09):
     老苹果笔记本开机白屏,有进LOOG系统声音。排线重插了,不管用。剩下的就是屏和显卡没动。但究竟是什么问题,还不知道所以在此求救!求救!求救!

网友:
先测一下屏接口的供电和信号

网友A:
屏显有没有有,换一个,不行的话,测供电,在不行,换个屏试试
在不行啊,那就看着办吧!!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问题

网友:
硬盘线拔了,用外接硬盘启动试过了没?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下

网友:
简单的判断  这个是屏信息没有输送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显有没有有,换一个,不行的话,测供电,在不行,换个屏试试
在不行啊,那就看着办吧!!

苹果屏你换个试试

网友:
硬盘上没?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