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37GU41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09):
神舟裸板掉电(无cpu,无内存,无其他外设,有cmos电池)
。开机后电流明显分为三段上升,0.11A-0.25A-0.38A,之后掉电,可以重复触发。电流与上次一样。
5VA,3VA,5V,5VS,3V,3VS,1.8VS,1.5V,0.9VS,1.05V都正常。cpu供电正常。集显供电也就是1.05v正常。用示波器打过各个供电波形,还算平滑

RSMRST#按下开关前为低电平,触发后为3.3v,掉电后又变为0v,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和基准时钟都正常,但是很多输出端都没有波形,如cpu时钟信号,等等。有的有波形,如USB的波形有。

向高手求教, 我在自学修一块主板,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早日得到师傅的认可

网友A:
把内存工作条件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工作条件测一下

内存工作条件:VDD:1.8V    VDDSPD:3.3V    VREF:0.9V   时钟信号没有(cpu的时钟信号也没有,更别说SMB总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VDD:1.8V    VDDSPD:3.3V    VREF:0.9V   时钟信号没有(cpu的时钟信号也没有,更别说SMB ...

把时钟芯片换了

网友:
明天换一个试试,顺便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时钟芯片不良会导致掉电呢?

网友C:
你好,你能把37gu41000南桥那里的照片拍张照片给我吗

网友D:
强行给上啦   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能把37gu41000南桥那里的照片拍张照片给我吗

南桥的图片

网友:
南桥的图0000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给上啦   试过吗

求教,怎么强上呢?

网友E:
各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好好查一下

比如说呢?

网友:
我晕啊,哥哥 是南桥周围的。我知道南桥什么型号,我这个好像掉件了,

网友(2015-11-08):
我也碰到和楼主的一样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