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开机出现f2和f12选项处,就过不去了,以前出现过开机要按很多次才能启动,最后一次是在使用中卡死发出长鸣叫声,强制关机后就无法正常开机,在重装系统中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装完就把电脑合上了,再次打开电脑就一直停留在logo处。外设全拔了,BIOS也刷了两个,无法了。。。。。求高手指点。
卡LOGO

网友A:
换个硬盘重做系统 试试
廷和.
外设全都拔了还卡logo哦! 与系统无关啦!
详情

网友:
PCH
廷和.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英特尔单桥独显
详情

网友:
桥和硬盘吧

网友:
看看USB 口有没有短路之类的呀
廷和.
已经量过不短
详情

网友:
若是独立的就改成集成的,应该可以
廷和.
怎么改呢?
详情

网友:
拆声卡,网卡芯片,不行的话只能换桥了
廷和.
谢谢,您看是桥坏了还是虚焊呢
详情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挨个换 试试看,,,把主板 正反 拍图片 发上来看看。。。 RTC电路查查。。LID开关。。

网友:
取了硬盘试验过没有呢 或者去掉光驱硬盘键盘触摸板无线 所有外设 裸板接屏看下能过LOGO不。。。如果还是不行 既然你都刷了BIOS了 换做是我的话 直接就是PCH的故事了。。哈哈 直接干他。。。
廷和.
已经裸了!还是卡在哪儿嘞
详情

网友:
可能是独立显卡有问题,把独显去掉试试看,如果不卡LOGO的话再换显卡。

网友:
N4050可以直接断开显卡的供电,然后看还卡么?不卡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廷和.
灰常感谢这位老板,按您所说直接把供电断了,可以开机了!谢谢谢..............
详情

网友:
4050南桥易出问题,打下USB口阻值,卡LOGO一般是开机自检错误
廷和.
打过USB对地阻值不短的,现在已经解决,谢谢。是显卡问题
详情

网友:
硬盘取了吗

网友:
DELL 显卡爱坏
廷和.
的确是显卡坏了
详情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不行的话就换EC

网友:
桥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像是桥或BIOS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主还是测测吧,上午我也碰到一个N4050,卡logo,发现是显卡的事
廷和.
对!的确是显卡的事,把显卡供电断了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重做系统 试试
外设全都拔了还卡logo哦! 与系统无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