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黑屏故障,请问下前辈们

楼主(2015-10-09):
刚开始学习显示器维修

故障是惠普L1908W 黑屏   黑屏时绿灯亮  就近看屏幕或手电照没发现图像  断电一会又好了   没亮一会又黑了 且时间却来越短

因没有灯管测试模块  用通用的四口高压条接上四个插头 接上12V 开关线接上5V   四灯管亮了 电流0.38A  然后慢慢下降 直到0A  灯管灭了

请问下前辈们  这种情况是什么坏了?

网友A:
要么灯管问题,要么12V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灯管问题,要么12V电压问题

用的是可调电源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接4个正常的灯管看看,维修显示器灯管测试仪必不可少,还是先弄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4个正常的灯管看看,维修显示器灯管测试仪必不可少,还是先弄个吧

好的   但是如果是灯管有问题的话  图像应该有的呀   靠近看屏幕  一点图像看不见

网友:
这个是灯管坏了,换灯管吧,这个型号换的比较多

网友:
因没有灯管测试模块  用通用的四口高压条接上四个插头 接上12V 开关线接上5V

可见灯管跳火或者严重老化,轻微的老化通用高压板一般不保护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单独测量每组吧..然后换灯管即可.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形应该是驱动板不行了。

网友:
搞了个灯管测试仪 每根灯管0.65A  比较稳定  但灯管偶尔会闪几下·

后来拿给师傅修了 还在测试中 据说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的on或adj电压不稳吗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吧?

网友:
直接用高压板点了还黑,那不就是灯管嘛

网友:
电源坏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可以外接电源板测试一下高压板和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通用驱动板  你值得拥有    没有这些工具老师傅也不好判断问题  所以 你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