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G掉电

楼主(2015-10-09):
我有台宏基V5-471G的机子,开机电流在0.02就掉电,掉后按开关又是这样。各位大师指点下,测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示波器吗?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没捷径

网友:
描述能不能详细点?搞不定就送修吧

网友:
时钟 复位。。

网友:
开机时测一下待机3、5V是否先掉?

网友:
待机3V5V有出来吗

网友:
示波器抓待机3 5V掉电

网友:
电流太低,也没说待机电流多少?检查数据不够不好分析,查PM_PWRBTN#发出没有?LID_CLOSE#容易出问题。

网友:
0.02那就查下南桥条件啊

网友:
很明显的缺电压

网友:
开机瞬间有待机,马上就掉了,但有时又能正常开机。搞不懂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正在苦恼中。

网友:
这个电流什么都还没开始,重点应该在EC,桥触发这块(前提是没有其它短路)

网友:
不缺供电的话一般是却pg信号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我有一台V5-471  不定时掉电,所有330都换完了,转换电压也正常,还是掉电,我都想干桥了,誰修好过的给点提示

网友(2015-11-19):
我的南桥换了,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一般是主板有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好修啊  桥和EC某些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你好好量看有没有地方短路。2级电压出来没

网友:
这个EC NPCE885是带程序的  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