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5-10-09):
今天收到块盈通的AMD板。型号是AN78S-L,不能触发。测过待机电压3.3伏,电池3伏,晶振起振,跳帽正常。开关针有5伏,没思路了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查。。

网友B:
查io工作条件,看是否io到绿是否断线了,强制上电判断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查。。

这板没见到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io工作条件,看是否io到绿是否断线了,强制上电判断一下

没找到Io,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Io,怎么搞

图片太模糊,但是显卡插槽旁边的那个应该就是io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Io,怎么搞

可能是桥在控制绿线呀,可以从绿线反查嘛

网友:
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风枪320度 正反面吹桥     预热就行  一般虚焊的都能开机(还有 你图片上的IO 被拆了么  主板的PCI左边 还是本来就没装的  自己核实)

网友:
绿线跑IDE下面去了,跑不出来. IO是本来没装的。可能是桥拉低绿线? 我桥加焊过了,,,,,

网友D:
不可能没IO 声卡网卡旁边那个空焊盘跟网卡差不多引脚的那个就是io吧 应该是被取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没IO 声卡网卡旁边那个空焊盘跟网卡差不多引脚的那个就是io吧 应该是被取掉了吧

是空焊盘,,,,,它周围的元件也没有

网友E:
不触发  待机电压都有的话 直接强制上电 看看哪个配件发烫 或者直接查IO的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  待机电压都有的话 直接强制上电 看看哪个配件发烫 或者直接查IO的PDF

强了,也没发热的地方。问题是没找到,,,

网友:
浪费时间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板子有点稀奇,按照板子来看,这个板子应该有IO的,那么大块空焊盘应该就是IO,如果没装,是不是用了方形那种小的,类似EC那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强了,也没发热的地方。问题是没找到,,,

开机针5V就直接把IO换掉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机针5V就直接把IO换掉看看

这板没IO,应该是桥集成IO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有点稀奇,按照板子来看,这个板子应该有IO的,那么大块空焊盘应该就是IO,如果没装,是不是用了方形那 ...

也没有,一个声卡一网卡一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板没IO,应该是桥集成IO功能了

你是基地培训员 我不想说你  你这板子没IO???仔细看就知道有没有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基地培训员 我不想说你  你这板子没IO???仔细看就知道有没有IO了

真不知啊,这板比较怪,,,

网友G:
按压一下桥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压一下桥开机试试。

额,加过焊还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Io,怎么搞

不是吧  IO引脚找不到定义可以理解  IO也找不到?

网友:
仔细找找吧,跟着绿线看看连接到哪的就知道了。

网友I:
不然从开机针一路跑线看到哪的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然从开机针一路跑线看到哪的也行。

跑了,线到了一个喇叭针下面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  IO引脚找不到定义可以理解  IO也找不到?

真没有IO,声卡芯片旁有个挺像的我百度了下是网卡芯片

网友J:
这个是桥吧,我又一个这样的板,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跑了,线到了一个喇叭针下面就没了

你那是跑到开机针上拉电阻的上端去了,要跑上拉电阻的下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是跑到开机针上拉电阻的上端去了,要跑上拉电阻的下端。

下端,,,,就连在开关针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桥吧,我又一个这样的板,楼主搞定了没

没呢,没事做一直在弄

网友:
直接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呢,没事做一直在弄

搞好告诉我那的问题

网友K:
时序 AMD 就行.一步一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时序 AMD 就行.一步一步看吧.

现在就跑线跑到眼瞎,,,,待机条件应该是正常的,就跑跑开关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搞好告诉我那的问题

没弄了,还给顾客

网友:
楼主,应该照一张清晰一点的图,现在不了了之了!

网友:
我也遇过   搞不定    搞好了   希望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弄了,还给顾客

逗我吗,我还等你答案

网友:
这个板在 电源插口附近有一个 电压 1.2V的看出来没有,本人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这板子特别不招人待见 毛病多多的啊!

网友:
从绿线反查是个不错的选择。进到IDE下面肯定找到出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没见到Io........
估计桥坏了。

网友:
有些主板是没有io的是直接由南桥控制,比如威盛的桥

网友:
查一下RSMRST这个信号。一般经过芝麻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