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报警

楼主(2015-10-09):
板号

GA-H61M-DS2    REV:2.0

板子故障是  查不查内存都报警! 报警声音都一样  电压 都正常!

BIOS 刷过 也一样的情况!!  谁修过 相同故障的问题!!说说

内存不过的 报警声!!!

网友:
你内存是好的吗、。也可以先u 看看我上次修一个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A:
电池旁边的场馆跟8脚的问题 换掉或者查下线路 8脚的6脚好像是经过内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旁边的场馆跟8脚的问题 换掉或者查下线路 8脚的6脚好像是经过内存的

美女,你这个是秒过几个得出的结论吧,我有片联想H61各项电压有不跑的,能不能指导下,是客户清灰后不亮的,留我这快一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旁边的场馆跟8脚的问题 换掉或者查下线路 8脚的6脚好像是经过内存的

6脚是1.05v  8脚是 12V呀  !!正常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女,你这个是秒过几个得出的结论吧,我有片联想H61各项电压有不跑的,能不能指导下,是客户清灰后不亮 ...

我还没有你厉害  一般电压全有的话 换CPU跟内存还是不行就是内存那边有个二极管换掉 也可以二极管的ED级飞线到FB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旁边的场馆跟8脚的问题 换掉或者查下线路 8脚的6脚好像是经过内存的

电池旁边的  Q24  S脚 1.8V 也正常呀!! 内存不过 !!跟着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是1.05v  8脚是 12V呀  !!正常有

我说的是8脚芯片的6脚经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旁边的  Q24  S脚 1.8V 也正常呀!! 内存不过 !!跟着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  就直接找场效应管的工作条件 你可以直接换掉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有你厉害  一般电压全有的话 换CPU跟内存还是不行就是内存那边有个二极管换掉 也可以二极管的ED级 ...

CPU目前手头只有G530,其他主板都可以亮,内存早换过,因为没PCI槽,跑什么数不得而知,但去掉内存也不报警说明没跑起来,BIOS刷过N个了,反正不亮,我能理解的电压都是OK的。客户描述自己扫了土就这样了。

网友:
你换个1333 频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目前手头只有G530,其他主板都可以亮,内存早换过,因为没PCI槽,跑什么数不得而知,但去掉内存也不报 ...

直接【迅维】锐换个争端卡  还有看下南桥 网卡 之间的晶振是否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旁边的场馆跟8脚的问题 换掉或者查下线路 8脚的6脚好像是经过内存的

换了 一样的情况!!还是 报警呀

网友D:
内存的所有条件都没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所有条件都没查呢

电压都正常!!系统总线 有一下 波形 都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系统总线 有一下 波形 都没有了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BIOS在技嘉官网 刷过一次!! 在论坛 下载 刷过一次 !!一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在技嘉官网 刷过一次!! 在论坛 下载 刷过一次 !!一样的情况

找月饼要个图纸看看,解决了发个新帖子总结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目前手头只有G530,其他主板都可以亮,内存早换过,因为没PCI槽,跑什么数不得而知,但去掉内存也不报 ...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你可以兑换过来或者把B开头的BIOS刷/擦除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找月饼要个图纸看看,解决了发个新帖子总结一下

我怀疑是IO跟内存两边之间的 上拉跟下拉电阻的或者分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你可以兑换过来或者把B开头的BIOS刷/擦除BIOS

只有一个BIOS芯片,刷过论坛的五六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IO跟内存两边之间的 上拉跟下拉电阻的或者分压问题

它这个有波了,证明cpu读了bios,但通信没能持续,这种一般是什么导致的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系统总线 有一下 波形 都没有了

查一下系统管理总线与桥的线路呀,一般都要经过MOS或三极管相连的,不是直连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爱出这个毛病! 我手上也有好几块  有的刷BIOS好的   有的没好  等楼主解决!

网友E:
我想说一下BIOS刷对了没有,要不要换一下I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一下BIOS刷对了没有,要不要换一下IO/

BIOS  刷了 3遍了!! 一样的情况!!  为什么换 IO

网友:
这问题真的不好修,楼主修好后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或者擦一下内存条

网友:
检查是否有掉件。。。。

网友:
系统总线电压是连接桥的,然后有一只上拉电阻,并了几只滤波电容,没有就要查桥了

网友:
还是好好查查系统管理总线吧

网友:
内存插槽旁有没有断线,是3代内存吧,你可以测试236脚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内存238脚供电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