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 BIOS

楼主(2015-10-09):
联想E530C BIOS

联想E530C qilf2 la-8133p i5独显U5.zip

网友:
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2015-11-18):
双桥BIOS发一个 可以用么

网友:
这个资料可以用

网友(2015-12-22):
双bios呢,一个刷不好

网友:
我有个 时亮  时不亮的

网友(2016-02-03):
应该是开机无显的通病BIOS坏的U5
还有一个U6(有的是开机掉电刷~)
如果楼主一齐补上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还分集显,独立(独立还有4显存,8显存的)也不知BIOS是否通用

网友(2017-12-31):
有修过  显卡  驱动装不上的吗

网友(2019-03-02):
刷了不亮机!!!!!!!!!!!!

网友(2019-04-21):
刷了     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