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又一通病

楼主(2015-10-09):
在论坛里面看到好多朋友遇到的问题,这也是我曾经遇到过的,宏基4741G用适配器开不了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客户拿来的时候我拆机发现待机3V和5V都没有,用电池开机就有,于是果断换待机IC,51123代换,插电有3V5V了,但是用适配器还是开不了,论坛里也见有类似这样的故障都没解决的,在这里我给大家揭晓答案,把充电IC   ISL88731换了就好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充电芯片无法识别适配器导致的

网友:
晕  这就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拉低了3 5v吧

网友:
这个一查保护隔离不就找到了吗

网友:
没检测到充电器导致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8731没有发出ACIN信号引起的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两个一起换的。

网友:
是没有识别到适配器插入么?有没有公共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