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内接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5-10-09):
客户送来一Y480 说老婆一拍桌子 白屏了,让我看看。首先拆开B壳看是不是屏线松了,重新查一遍还一样,换屏还一样。后来又换了屏线 屏线好换,拆开后壳插上先测试一下,一样的结果。只能拆开主板修了。这个主板还不用拆下来就能测屏线电压,发现此本以前修过,贴的标签 进水机 (联想售后)。发现Q69 和D55 拆除了。D55关系不大。测q67电压D级0V  G 级5V ,D级是+LCDVDD应该3.3 拉低了,把q67直接拆除,有了3.3V 但是屏还是白屏,测试Q68 D,S 都是3,3V +LCDVDD_CONN也对,插上屏线测电压 发现 +LCDVDD_CONN是1.5V 看来有负载,拉低了,Q68导通条件不对,把Q68 s.d级直接连线,屏正常工作了。

网友:
屏少个电压

网友:
此机拆除了Q69,q67肯定导通了,而Q68则是损坏的。

网友:
在屏上修 比较省事点吧

网友:
直接在屏上飞线可以吧

网友:
理论好修起来就是快呀

网友:
又一个白屏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LCDVDD_CONN供电不正常导致的白屏

网友:
这样直接飞过去,屏供电的时序过早可能会在开机或进系统桌面的时候白一下

网友:
直连会不会影响开机顺序的,本身D极就有3v,不直接连接就是为了要控制开启

我感觉,是不是q68坏了

网友(2015-11-20):
白屏学习 进来学习下

网友:
遇到白【屏的,首先查一下屏供电  排除是屏还是主板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