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p55 lx主板调压区的电容始终处于短路中

楼主(2015-10-09):
今天接一客户送来一块主板,据客户说一开机就掉电,三下五去二拆下主板,插上cpu12供电就掉断断路,不插12v供电能开机,问题马上锁定在cpu供电问题上了,可反复用万用表测量,靠接键盘,鼠标这个方向有三向供电,上管和下管阻值测量是好的,一切正常,接下来测上边有两向供电,靠12供电边正常,问题出来了,靠内存这边的上管正常,下管就不正常了,测得短路,取下下管D极与S极仍短路,于是把路下管相边的电感,电容全部取掉,发现取电感,下管不短了,但相连的液态电容的正极与负极仍旧短路,这下可就不好修了,一共有四个电容,这些电容是供给CPU的电压呀,怎么修了呢,请高手解答,感谢!!!

网友:
MOS一组换掉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都是一个一个拆,拆到不短路为止.以前修的一片杂牌板就是,一个贴片小电容短路,拆半天...

网友:
单独小12V烧机

网友:
看我前几天发的帖子  可以借鉴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834-1-1.html

网友:
挨个拆电感后面的电容就行了呀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的事

网友:
和芯片没有关系的

网友:
直接拆那些小贴片电容,基本都是102和104容量的,

慢慢拆,需要耐心哟

网友:
MOS管全部拆了,还有边上那个应该是8120的小八角控制芯片,全部拆了还短路不

网友:
对啊    还要拆啊  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用可调电源烧机啊

网友:
所有的MOS管拆了,电容拆了,连电感都全部拆了,上边的电容处仍然短路

网友:
左边的MOS管,电容,电感均正常,就是上边靠内存边的下管下面的电容的正负极始终是短起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