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灯闪三下之奇妙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9):
     机器:HP CQ41
     板号:NAL70 LA-4107P  REV:1.0
     故障:电流到1.3不动灯闪三下
     维修:机器是从另一个师傅手里接过来的,他已经刷过BIOS了并且他依然确定还是BIOS的问题。 那咋就到坛里看一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论坛里关于CQ41灯闪三下的全都是说BIOS问题。这就难怪那个师傅还是依然坚持是BIOS的问题了,看了坛里的精英说是BIOS的问题那我肯定也还是继续刷了,不说像他们那样刷个10几次,2、3次还是要刷刷的吧。刷完几个BIOS之后还是依旧,想想是不是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啊,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感觉像跳变了一样,待我刷完一通BIOS之后电流就一动不动了,那也还没有到显卡啊。
     一段冥思苦想之后最终还是加焊了显卡看看吧,其实心中也不曾有很大的期望,结果呢。。。。。。果然还是涛声依旧。不会真的要我刷10几个BIOS吧,之前在坛里下载的坛友都说是绝对好的啊,我也不会怀疑它会是坏的。好在时间充足于是在板上一顿扫描,终于发现了一丝猫腻 这个地方有点腐蚀,量了一下这几个电容阻值为9欧。这这 这应该是差不多了哦,迅速取下图中电容实测确实是9欧。换个一好的待机从0.005变成0.001了,按开关电流欢快的跳变起来,外接正常显示了

网友:
你那师傅也是百密一疏呀

网友A:
有时经验也害死人,有时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测试

网友B:
确实,论坛里面大家发布出来的都是给遇到的人一个 思路,也是为了维修员少走弯路,没有人愿意辛苦的吧BIOS读出来在辛苦的传到论坛挨修友的骂。(不管楼主的事,只是最近发现好多发不出来的bios有些人刷了不亮就骂楼主) 很多时候都是鼓掌一样,都是不跑吗,但是别人刷刷就好了,。而你却刷了不行,你就觉得楼主的BIOS不对,刷了几个都不对,就开始骂。也许你没有像 这个楼主一样发现真正的问题,

网友C:
电容也有阻止的吗???是怎么测出9欧姆的  貌似我只听过电阻论欧姆的

网友D:
一块主板 二人修过 三番四次刷BIOS   五脏六腑累跨   七上八下的心不甘  终于  找到阻值为9的电容   十分的不容易  此机修复    横批    :楼主真他妈是个天才

网友:
楼上大才啊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容也有阻止的吗???是怎么测出9欧姆的  貌似我只听过电阻论欧姆的

有阻值就是坏了呀,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网友:
可能外设检测不过导致的不显

网友:
观察好仔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主板 二人修过 三番四次刷BIOS   五脏六腑累跨   七上八下的心不甘  终于  找到阻值为9的电容   十分的 ...

回复的有才,。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 忘记修好没。以后注意了要

网友:
火眼金睛 这样都被你看到了

网友:
厉害 这样也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阻值就是坏了呀,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哦哦  我明白了  刚才我理解错了 就是但是那不叫欧姆啊  那叫二极管档的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论坛里面大家发布出来的都是给遇到的人一个 思路,也是为了维修员少走弯路,没有人愿意辛苦的吧BIOS ...

兄弟所言极是啊,刷了不行就看看其他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经验也害死人,有时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测试

还好BGA技术还行,不然干死了就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哦哦  我明白了  刚才我理解错了 就是但是那不叫欧姆啊  那叫二极管档的阻值啊!!!!!

二极管的阻值也是欧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块主板 二人修过 三番四次刷BIOS   五脏六腑累跨   七上八下的心不甘  终于  找到阻值为9的电容   十分的 ...

多谢兄弟的另类好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的阻值也是欧姆呀

有些不是,我的表它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