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王牌液晶彩电维修心得

楼主(2015-10-09):
型号为:L42E5500A-3D液晶彩电故障现象为待机指示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开不了机;亮时能开机但观看中会掉电关机,此时待机灯会亮,当再次按开机键时灯灭不开机。
        裸板连接电源板与数字板测量,通电时数字板上的测试点POWER-ON电压在2.43V不掉时,LED测试点也保持3.3V高电平,DIM-DC电压为3.2V左右。此时电源板上的主供电被开启输出24V(数字板供电)、54V(背光恒流板供电),主芯片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41V,主芯片有温升;MCU-RESET测试点电压是高到低变化,最终电压为零。如果测试点POWER-ON电压从2.43V往下掉时,LED测试点的3.3V也往下掉,最终电压近似为零。用表测DIM-DC电压时从1.2V左右一直跳降到0V。不能开启主供电24V与54V。MCU-RESET测试点电压故障板为0.24V,正常板为0.29V,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22V。
      偿试强行开启电源板主供电,虽然数字板上各供电全出,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41V, MCU-RESET测试点电压亦为零。如果POWER-ON是低电平,则主芯片无温升。说明即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时,数字板也不工作。
      疑惑不解的是一般机器待机时只有3.3VSB供电,开机后主供电才有输出,而此机待机时主供电就全部开启,不知开机时还有哪些条件!也许是芯片内部工作模式转换?POWER-ON如果为低,即使强行供电也无用。
        正常板裸板连接电源板与数字板测量中,POWER-ON电压在2.43V往下掉,LED测试点的3.3V也随着往下掉,最终电压近似为零,MCU-RESET测试点电压为0.29V,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22V。DIM-DC电压也从1.2V左右一直跳降到0V。从没有发生过保持POWER-ON电压在2.43V不掉,LED测试点为3.3V高电平不掉的情况。奇怪的是装机后待机灯却能常亮,由于时间不允许,没能测得POWER-ON电压,因为LED灯亮,应说明POWER-ON电压也应为高电平2.43V。据此分析待机时检测整机均无异常时,才能保持POWER-ON高电平,LED灯常亮。由此推断故障板可能是保护性关机或程序问题。

网友:

型号为:L42E5500A-3D液晶彩电故障现象为待机指示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开不了机;亮时能开机但观看中会掉电关机,此时待机灯会亮,当再次按开机键时灯灭不开机。
        裸板连接电源板与数字板测量,通电时数字板上的测试点POWER-ON电压在2.43V不掉时,LED测试点也保持3.3V高电平,DIM-DC电压为3.2V左右。此时电源板上的主供电被开启输出24V(数字板供电)、54V(背光恒流板供电),主芯片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41V,主芯片有温升;MCU-RESET测试点电压是高到低变化,最终电压为零。如果测试点POWER-ON电压从2.43V往下掉时,LED测试点的3.3V也往下掉,最终电压近似为零。用表测DIM-DC电压时从1.2V左右一直跳降到0V。不能开启主供电24V与54V。MCU-RESET测试点电压故障板为0.24V,正常板为0.29V,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22V。
      偿试强行开启电源板主供电,虽然数字板上各供电全出,晶振两脚电压均为1.41V, MCU-RESET测试点电压亦为零。如果POWER-ON是低电平,则主芯片无温升。说明即使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时,数字板也不工作。
      疑惑不解的是一般机器待机时只有3.3VSB供电,开机后主供电才有输出,而此机待机时主供电就全部开启,不知开机时还有哪些条件!也许是芯片内部工作模式转换?POWER-ON如果为低,即使强行供电也无用。
        正常板裸板连接电源板与数字板测量中,POWER-ON电压在2.43V往下掉,LED测试点的3.3V也随着往下掉,最终电压近似为零,MCU-RESET测试点电压为0.29V,晶振两脚电压均为0.22V。DIM-DC电压也从1.2V左右一直跳降到0V。从没有发生过保持POWER-ON电压在2.43V不掉,LED测试点为3.3V高电平不掉的情况。奇怪的是装机后待机灯却能常亮,由于时间不允许,没能测得POWER-ON电压,因为LED灯亮,应说明POWER-ON电压也应为高电平2.43V。据此分析待机时检测整机均无异常时,才能保持POWER-ON高电平,LED灯常亮。由此推断故障板可能是保护性关机或程序问题。        此图说明如果主供电24V12V没开启的话,Q404导通,MCU-RESET输出0.29伏左右的电压,如果有
24V、12V时,Q404截止,MCU-RESET为零。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A:
学习一下,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修好了吗

最后换板了!

网友:
换逻辑板了

网友:
路过,向同行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