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E360E电源板次级输出电压为25.04V,11.91V

楼主(2015-10-09):
昨天接修一台创维42E360E,开机为三无,拆机检测查看电源板号为168P-P42ETN-01,IC1芯片NCP1251外围电容C5,C7,C8,C9(104,102,221,221)换新后,测得IC1芯片NCP1251第5脚供电VCC为0,断开D5,测得电压为105V左右,断电对IC1芯片NCP1251打对热地二极管值为0.355左右,讲芯片IC1换新后,次级输出电压为5.9V,1.5V(在这后走弯路了,总以为是IC1芯片NCP1251外围电路元器件有问题,一一检查没有发现不良件,认为是有元器件是通电不良,一一换新,次级电压仍然为5.9V,1.5V)将次级稳压电路的IC4 TL431换新后,输出电压为25.04V,11.91V,查稳压电路分压电阻没有明显坏件,上机后屏亮后反复重启,请老师和师兄指点指点
次级输出电压为12V电压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