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白屏

楼主(2015-10-09):
接一台联想B460E,白屏,外置一切正常,开始先换了一个屏· 问题依旧,拆开机子屏供电正常,换屏线还是一样的,集成显卡的,哪位大师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信号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应该 还是显卡问题  焊下看看把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各信号的对地值

网友:
屏供电 看一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