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楼主(2015-10-09):
华硕A42JY开机玩英雄联盟会掉电,开始也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BIOS,也让TB改了原版的BIOS。还是故障依旧。。反而开机不亮就掉电。电流1,7,。后来不管了,第二天来时。又能开机进系统,。打开英雄联盟一会儿又掉电了。。  决定把CPU底座焊一遍。。之后点亮,玩了一把英雄联盟。没问题。此贴仅供讨论。朋友们,没头绪可以试一下。。

网友:
顶一下  这样也行 佩服

网友:
看看 内存槽上面的 是 jz 还是 je jr 按这个刷

网友:
A42JY原机备份BIOS,和改版后BIOS

20151008 ASUS A42JY V4.1BIOS.zip

原机BIOS。

改 ASUS A42JY BIOS - 副本.zip

改后(K42JY,0203A)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我手上也一台冷机能用久点,掉电以后,在开系统都进不到就掉,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CPU座脱焊了吗是

网友:
这样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