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集显上电不显

楼主(2015-10-09):
CQ40集显板号:4111P,此机二修,接机时北桥换过。
开机电流能上到1.4A左右,示波器测内存排阻已经有波,测屏接口EDIDLCD_DDC_CLK有波、LCD_DDC_DAT无波,这两条线对地阻值都为396为正常。
维修情况,又换了一个北桥,无果,刷BIOS也一样,外接也无显。
现在无思路,大家帮看看吧。

网友A:
原来是啥问题?

网友:
内存排阻有波,可能已经过了内存,先看一下外设是否有问题,南牙接口旁边的电容看一下如果坏,可能是外设检测不过,还没有初始化显卡

网友:
BIOS刷好几个了,还有好建议吗?EDIDLCD_DDC_CLK有波、LCD_DDC_DAT无波这个要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啥问题?

故障没变化,上电1.4A不显

网友:
换个CPU,还有看一下光驱接口跟内存槽之间的主板有没有被螺丝打穿板层,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我有一台是1.1V不出头都搞大了,,大神们有什么高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