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490主板背光电路F7, F8贴片保险的电流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大, 新手入门,一台B490本本,客户自己拆屏的时候没拔电池, 装上新屏, 屏变暗了,屏背开灯能看到屏幕有显示, ,检查是主板保险烧了,想问下这两个保险的具体型号,有知道的大大请不吝赐教。。。

网友:
找废屏拆两个不就好啦

网友:
测一下保险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在料板上找两个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测量没有短路直接一坨锡也可以

网友:
大小一致就行 费板 屏幕都有

网友:
这个B490是不是不用F7, F8了,板子拆开看了下,背光电路那块儿应该和B480是相同的,问题应该出在F4901, F4902, F4903上面
请知道的大大解惑...

网友:
测一下保险的两头会不会短路,若不会的话就直接装一个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保险料板上到处都是,一坨锡还是算了,找个O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