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阻值的电阻啊高手勿喷啊

楼主(2015-10-09):
(图片)

网友:
根据软件读取得到的是4.9欧

网友:
这个为色环电阻在网上查的到用法

网友:
 这个清楚点

网友:
看不清楚,中间到底是灰还是银?

网友A:
粽橙银金,  0.13欧.................

网友:
好大个的电阻  应该是黑橙银金

网友:
根据色环电阻的定义查啊, 中间的是银

网友:
咦  楼主  最后到底那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粽橙银金,  0.13欧.................

支持,应该是0.13欧......

网友:
个人觉得它是一个0.13欧的电阻。

网友:
再料板找一个拆不多就行

网友B:
新人表示 480欧姆

网友B:
4楼的图片,从左往右:黑黄灰橙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图片,从左往右:黑黄灰橙黑

第一道不可能是黑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表示 480欧姆

你这个读的不理解,有点离谱.......

网友:
没看清楚,中间是银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C:
看图应该是棕橙银金,为0.13欧的电阻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的,电源上用的,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0.1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棕橙银金,为0.13欧的电阻
支持,没错就是0.13欧.........

网友:
0.13 小电阻

网友:
怎么2头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