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维修之戴尔M1210

楼主(2015-10-09):
请点击播放:

各位道友好

这台机器比较老,问题也是很奇葩

之前没遇到过

所以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机器是掉电

每次开机电流1.2后马上掉到0.4-0.5左右过几秒钟再掉到待机状态可以再次触发

有时又可以显示

但是显示后没一分钟后掉电

不过大部分不显示

机器是集显

拆开板子后没有发现明显问题

因为电流0.4-0.5

电压都出来了

看到CPU滤波电容有两个空位

装了两个330上去依旧

又看到GBM南桥

又更换拆机的南桥上去

问题依旧

裸板测量时偶然间摸到了电源接口的一个管子

巨烫

将这个P管更换后测试正常

而且管子不再发烫

原因:管子性能不良,不能大功率负载

问题是很简单,但是想找到我感觉还是存在比较大难度。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乱摸。。

网友:
为什么你们发贴总有乱码样的?

网友:
应该是MOS管的RDS增大了,所以带不起负载。

网友:
瞎猫碰到死耗子!呵呵,修好就行

网友:
楼主修机器都是摸出来的啊!

网友:
管子待不了大电流导致掉电,有时候CPU供电管也会出这问题。楼主比较仔细要不然就会绕很多弯路 顶一个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 IBM的也内似于这样的问题。 楼主你是 陈奎 吗?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摸出来的,看你有木有那只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一台 IBM的也内似于这样的问题。 楼主你是 陈奎 吗?

我擦,你是哪位啊?怎么认识我

网友:
就是带不起负载   大电流瞬间掉电  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