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跑码到D0 98 96 停顿一分钟后继续跑

楼主(2015-10-09):
第一次发帖今天接到一华硕P5G41T-M LX V2跑码到D0 98 96 ,停顿一分钟后继续跑 可以点亮测全板供电时钟PCI复位都正常,重刷BIOS无果,想到华硕容易坏822,把BIOS南桥和IO旁边822 全换了故障依旧

到这一下没有了思路,看到客户把机送来时装有独立网卡想想会不会是网卡问题引起的,果断把网卡拆掉

上电一路跑码点亮不再停顿在96,到此故障修复

网友:
看来以后没办法了,外设得排除一下。

网友:
可以先摸一下网卡IC,一般都可能感觉到,或者看到有烧,直接把网卡IC焊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到“跑码到D0 98 96 ,停顿一分钟后继续跑”我就想到了卡外设。

网友:
P5G41T-M LX 手上一片换了BIOS边822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