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5-10-09):
G480待机芯片发烫   插电电流0.16

网友:
修好没有,很相似,我的开始不是这故障,后来被我弄的,跟你这差不多,最后,待机芯片很烫,我就买了一个芯片过来

网友:
看是一下是否为线性电压有短路了

网友:
一般tps的芯片发烫 都是后记有短路 芯片本身没坏

网友:
能出3v5Vk吗

网友:
芯片本事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3  5  V线性输出看看是否有短路现像

网友:
重点查下后级

网友:
测下PIN3和PIN13是否有短路现象。也许是EC呢

网友:
打值 vreg3 vreg5  短没短路。。。。。    有芯片就换个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线性电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A:
看下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线性有没有短路

看了 四周都量了  没有短路啊  这款机器是不是没有3   5V啊

网友:
首先要把芯片焊接好,焊接不好也会发烫。测一下线性电压低不低,芯片发烫一般都是后级短路或者本身芯片坏。

网友B:
看一下3 5V线性供电有没有过流,没有的话就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3 5V线性供电有没有过流,没有的话就换待机芯片。

换个EC后 正常了 3  5V都出来了 但是不触发了

网友:
是后级短路了,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测量3 13PIN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