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开机电流0.5掉电

楼主(2015-10-09):
一个联想Z360开机电流0.5后掉电,多按几次开关,能开起,电流还是0.5,各供电正常,但是二级供电却不正常,PQ49,PQ51没有电压输出,测控制脚没有电压,+15V正常,PR93也正常,拆下PQ37量,PQ37坏,换上一个同型号的,开机不掉电了,此机修复。

网友:
送上图纸朋友们研究下。

联想Z360 QD-ll7a_calpella_dis_mb_d3b_0408a1.pdf

网友:
这个把相关故障部位的图纸截图发上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截个图啊 更清晰

网友:
楼主你这样修机器不就是在秒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