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跑do

楼主(2015-10-09):
主板开机报警不过内存吗????

网友:
那就查一下内存条件是否都满足呀,如果满足最好刷一下BIOS,看一下声卡和南桥,有时候DO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怀疑是内存那就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d0的话,应是内存那方面出问题

网友:
跑码DO,cpu都没有过,检查一下12v供电。

网友:
不插内存主办会不会报警,不报警就按照不跑码修

网友:
DO是CPU都没过,先查CPU、PCI-E、桥的AD线,有没有不一致的,还有内存的只要有一条不正常就要怀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