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400 工作站 X58主板 求助

楼主(2015-10-09):
HP Z400 工作站 X58主板 求助

原故障: 点不亮.
24P电源,去掉4P. 用20P  能开机,卡死在内存.没有内存电压. 用24P 故障:点一下就灭.

没有维修思路,taobao上搞了一片.以为能解决问题.故障一样.

注:换过内存和电源. 求助.

网友:
+4P中,断开3.3V. 能过U. 内存没电压.

网友:
是不是3.3V有短路的情况 ,你可以量一下内存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呀,看哪里没有满足,

网友:
内存电感,电容 ,MOS管,PWM,都 正常吗?

网友:
没图纸. 查不到去向.

这4P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参于供电的.  只测到上图.

网友:
taobao方说:必须用原装电源.否则会出现内存报错.

还说用普通电源要改装的. 晕中.   等待电源中...

网友:
表示还没遇到过这种板

网友:
解决了. 我们的普通电源 20+4P  12V 5V 3.3V GND

HP的电源:  +4P   12V 12V 12V GND

以后修到此板,大家注意了.别走弯路了.仅供参考. 说不定哪天你 搜索 Z400就看到这贴了.

网友:
可能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