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TLM40V69P鬼影图像拖慢

楼主(2015-10-09):
(图片)

网友:
更换过逻辑板,故障一样,怀疑主板故障,用点屏工具点过,故障一样,怀疑面板问题。

网友:
是不是4脚都是圆的?屏废了

网友:
换屏上的那个解码芯片可能会好...有条件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像屏幕坏掉了,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屏废了,11

网友:
没得修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刷程序试试

网友:
TAB坏了,得压屏。

网友:
这故障为竖条,且竖条移动缓慢,
但四十寸的屏一般都是LG或是三星的无Y驱(Y直接装在屏内),
这种屏我还放置着两片,暂时我是没法修。等哪天这市里,
有了压屏机,或是激光拋线器材,再送修了,
估计到那时,这屏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A:
Y轴的VGH电压不到,

网友:
不用怀疑了,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