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管F10U170S用什么二极管是什么参数可以代换成功(还有别的吗?)

楼主(2015-10-09):
  阻尼管FMLG16 坏掉了,找不到原型号,可以用F10U170S代换,经时间测试成功显示器上的5VUZ52代换成功F10U170S,有没有代换的阻尼管。1700V 10A 400ns . .用BY228代换!!!用BY459X1500搞定了...

(图文来源于网络)

网友A:
比原来的大就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原来的大就可以呀

额 谢谢层主解答问题

网友:
搞什么阴雨啊,你还是中国人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