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各路输出都低,大概是什么问题呢?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10-09):
安耐美,白金冰核750w 电源输出电源低,12v只有9.99v,5v只有4.27v,3.3v只有2.59v,  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看一下反馈部分是不是有个可以调节电压的电阻,总之,找反馈部分就对了。

网友:
楼主查各路反馈的公共部分........

网友:
我也有一个长城400AD也是这种情况,有时间研究下看看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